请教关于电压下降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这样一问题.我们一设备会不定时的停机,后检查发现用户处的电压太低.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用户车间有6个功率大小不同的设备,最大的有23KW,(最大电机是15KW,采用变频控制,还有些小电机是直接三相启动的),还有个18KW的加热用的,还有10KW的带变频控制.还有几个小的直接启动的电机.主进线用的是10平方的多股铜芯线.三相四线,其他设备分线是6平方,4平方等.车间距离变压器有2KM左右.
现象是在所有机器没有开动时:测的三相线电压有390V,可是当18KW机器一工作,再测量电压为380V左右,再23KW的设备工作,再测电压为370左右,在启动10KW设备时电压就降到了360V左右.再开其他设备电压再次降到最低330V左右,这个时候我们设备(23KW的,采用隔离变压控制,PLC,和变频等)就随时可能突然停车.还有其他设备也有的会同样的故障.
现在只能分开工作.想请问产生这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该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
  你这样能起动已经不错了~~这么小的线,小心哦!

网友B:
2KM,太长了,电压损失太大了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的内阻引起的压降,也有可能是接线没太压紧

网友D:
没有计算,所选的电缆型号不对,造成电压损失过大。

网友E:
主进线用的是10平方,2KM左右,电压损失太大了

网友F:
没起火算你运气好了,算清楚总共电流是多少吧?

网友G:
同时启动的话, ,真有点危险了,

网友H:
线太细了吧

网友I:
你把电线换成50平方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J:
车间距离变压器有2KM左右.距离远了,在就地增加变压器不好办的话,就得换线!

网友K:
你算一下电流看线是否小了
如果换线不行有可能是无不足加电容

网友L:
距离远了,换线

网友M:
主线才十平方?

网友N:
不會算,測電流就明白了。

网友O:
这么远的话,线路越大越好。

楼主:
线是小了点。可是我看工作起来线也不发热啊。再说我一个20KW机器启动总够了吧?他电压还是会下降,????????

网友P:
加大线 50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Q:
楼主在电气基础上一定是一位没过河的卒子吧!10平方线? 2000米距离? 50KW以上用电设备?该去拿本上岗证了!安全第一哟!!!

网友R:
 勃龙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7 2:17:00
    你把电线换成50平方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S:
同意楼上,换线,换线,再换线

网友T:
同意换线

网友U:
必须换线,没烧主线已经不错了,PLC等加稳压

网友V:
主进线10平方,不够啊,算算你的总电流吧,距离又这么远,最小要用50平方的

网友W:
哇.你们说的那么爽快,换线不要钱啊,
 兄弟,我建议你去为你们那台设备单独架一条专线,又节约又能解决问题.
 10平方的好铜线最大能用到80A(25度时\单班运转),一般就用个50A就很超人了

楼主:
哈哈。不是我单位的,我只是说我遇到对方的情况是这样的事实。
我也觉得要换线,。但是对方一算起码得买一万多块的线钱哈。嘿嘿。
看样子是的叫用户去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