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平有时不起作用

楼主(2007-03-16):
一台人机的触摸屏有时不起作用,怎么按也无反应,偶尔可以,不只是何原因

网友A: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① 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② 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 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④ 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⑤ 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⑥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⑦ 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解决:
① 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常亮 ,停止触摸后,信号灯恢复闪烁。
② 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其次检查硬件所连接的串口号与软件 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相符,以及计算机主机的串口是否正常工作。
③ 运行驱动盘中的COM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时在COMDUMP后面加上空格及串口的代号1或2,并触摸屏 幕 ,看是否有数据滚出。有数据滚出则硬件连接正常,请检查软件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与其他硬件设备发生冲突。如没 有数据滚出则硬件出现故障,具体故障点待定。
④ 运行驱动盘中的SAW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程序时,该程序将寻问控制卡的类型、连接的端口号、传输 速率,然后程序将从控制卡中读取相关数据。请注意查看屏幕左下角的X轴的AGC和Y轴的AGC数值,任一轴的数值为 255时 ,则该轴的换能器出现故障,需进行维修。
⑤ 安装完驱动程序后进行第一次校正时,注意观察系统报错的详细内容。“ 没有找到控制卡”、“触摸屏没有连接”等 ,根据提示检查相应的部件。如:触摸屏信号线是否与控制卡连接牢固,键盘取电线是否全部与主机连接等。 ⑥ 如仍无法排除,请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B:
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多是触摸板坏,需要修理请联系13472698219

楼主:
多谢大家回帖,有这样故障的触摸屏现在有好几台,现分析为触摸屏或控制卡的故障,修理中。

网友D:
触摸位置漂移或者触摸板坏

楼主:
有一台的触摸屏有半边可以工作,另一边触摸无反应,判定触摸屏故障,五线的屏,决定换新屏。

网友E:
我公司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
联系人:关工
13728065775 020-85542220
www.gdhait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