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初学,各位高手给解释一下下面的程序好吗

楼主(2007-03-16):
  L     6.000000e-001
      T     DB4.DBD   72
      L     2000
      T     DB4.DBW   76
      L     -2000
      T     DB4.DBW   78
      L     2000
      T     DB4.DBW   80
      L     -2000
      T     DB4.DBW   82
      L     2000
      T     DB4.DBW   84
      L     -2000
      T     DB4.DBW   86

      CALL  "FM350-2计数模板控制程序"
      CALL  "故障控制程序"
      CALL  "数据通讯控制程序"
      CALL  "入口段逻辑控制程序"
      CALL  "工艺段逻辑控制程序"
      CALL  "出口段逻辑控制程序"
      CALL  "系统控制程序"
      CALL  FC    14
      CALL  "交流传动控制程序"
      CALL  "套量计算"
      CALL  FC    17

网友A:
子程序没有,很难解释
      L     6.000000e-001
      T     DB4.DBD   72
      L     2000
      T     DB4.DBW   76
      L     -2000
      T     DB4.DBW   78
      L     2000
      T     DB4.DBW   80
      L     -2000
      T     DB4.DBW   82
      L     2000
      T     DB4.DBW   84
      L     -2000
      T     DB4.DBW   86
// 在赋值
      CALL  "FM350-2计数模板控制程序"
      CALL  "故障控制程序"
      CALL  "数据通讯控制程序"
      CALL  "入口段逻辑控制程序"
      CALL  "工艺段逻辑控制程序"
      CALL  "出口段逻辑控制程序"
      CALL  "系统控制程序"
      CALL  FC    14
      CALL  "交流传动控制程序"
      CALL  "套量计算"
      CALL  FC    17
// 在调用相应的子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 ,能把你的QQ给我吗?继续请教

网友A:
我的qq:544700069

网友B:
西门子的调子程序,加数据块,找得眼花。

那上面的只是程序的一段,可能只是一个初始化吧

网友C:
是西门子s7-5.*的PLC程序,用于s7-300/400,或者s5,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D:
总共就三个最最基本的命令你都看不懂?

网友E:
L 表示取数据到寄存器,T表示把当前寄存器的值传递到数据块,Call表示调用函数。在OB1 里面经常可以看到Call。
DB4.DBD   72,前面的DB表示date block,设计者定义,后面DBD表示其数据类型为双字,占32位。我们经常看到DBX,DBB,DBW,DBD,分别表示位,字节,字,双字。不同的数据类型而已。

网友F(2009-12-31):
这是镀锌线的程序吧.....................

网友G:
转成LA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