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什么传感器呢

楼主(2007-03-16):
请问什么样的传感器,在检测范围内对静止的物体是没有反应的,对动的物体可以非常灵敏的检测到。

网友A:
没有发现这种传感器!
但是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A:
如果仅仅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物体,那就简单一些,可以采用超声波、位移检测传感器来实现;
    如果是检测某一个范围来的所有物体,只要任何一个物体出现移动都可以检测的话,那就必须用到影像系统——对检测范围连续拍照,然后对画面实时对比,就可以检测到运动物体了。如有需要,甚至可以检测到运动物体的空间位移量是多少......

网友A:
有这样的现成的设备。
    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移动物体检测”、“运动物体检测”,可以找到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