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4.0“无法装载对象”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安装了IFIX4.0,每次启动进入工作台后都会提示“无法装载这个对象,因为它不适用于这台计算机”
确定后能继续运行,但使用CAD工具栏控件的时候VBA会报错“系统错误xxxx。classfactory无法供应请求的类别”,“内存溢出”
其它3.5版的工具都还正常!

我原来装的是IFIX3.5,卸载后安装4.0。操作系统是Server 2003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也遇到这种情况?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08-08-22):
一个IFIX工程有可能会用多个控件,从提示上看,是缺少对象库。

按ALT + F11进行VBA,看引用中是否有缺少项,找个,重新注册控件,打开工程就好了

网友B(2012-02-09):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C:
看是哪个对象提出的 一般是加载的控件  确定是哪个控件就好处理

要找不出来发个我我给你看看

网友D(2012-06-04):
An error  has occurred with VBA Scripting

网友E(2013-08-05):
求助 急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出现一个microsoft visual basic的对话框,里面显示:系统错误*****。classfactory无法供应请求的类。我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急,最近几天在弄这个,弄得我焦头烂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