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与DVP14SS机型的通讯

楼主(2007-03-16):
王工:你好;前几天本人有请教你关于TP04G透过DVP14SS控制DTC1000做AT功能地址问题;你说用H4727;而不是H0813;现在本人试过已OK了;谢谢!另外本人还有一个问题:本人当初TP04G与DVP14SS采用的是RS232通讯的;而DVP14SS与DTC1000、DTC2000采用的是RS485通讯;现我想将TP04G与DVP14SS改成RS485通讯;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我只是将TP04G上面设成RS585通讯;站号试过:0、4、3、都不行;PLC方面因其与DTC1000、2000采用RS485;所以通讯格式已经写好并有效的;请问王工;我该怎么样来设定呢?

网友A:
初时默认情况下,14SS COM2为RS485,9600,7,E,1.站号1。
你也可以修改D1120和D1121来改变这些通讯参数。
TP04G与14SS用485完全没有问题,只要2方通讯参数选择一致就可以了。你在测试一下,这个也没有太多好说的。

网友B:
原来做过一次SS系列PLC用作MODBUS从站,当时SS做从站时仅支持MODBUS ASCII协议,格式为9600,7,E,1,不能修改

仅作参考。

网友A:
哦?是COM1吗?如果是原来是只可以用ASCII,现在的机器可以用ASCII/RTU;如果是COM2,RTU的主、从一直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