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瞿老师

楼主(2007-03-16):
L300P 30KW 显示正常无故障报警,端子面板启动无效。参数已经初始化。直流母线电压563VDC,输入电压391VAC,面板监视直流母线电压339.9VDC,COU板刚刚更换三个月。怀疑为直流检测电路故障,因板子线路非常复杂,望指点迷津,谢谢。
Email:shibokai@163.com

网友A:
应该是VDC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主机板的问题。

网友B:
欠压,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欠压检测电路很好检查
一般由几个大阻值贴片电阻《体积比主板常规使用电阻要大》串联加检测光耦形成,只要找到相关电路分析一下就解决啦

网友D:
驱动有问题了 但很难找到确切的地方。南京日立维修中心 025-8506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