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的起始位和停止位?

楼主(2007-03-16):
在MODBUS网络上连续数据传输时,定义有10字符和11字符结构,字符结构中的起始位和停止位是“0”还是“1”啊,是有规定还是自己定义?

网友A:
起始位是功能码,结束为校验。

网友B:
每个字符(字节)起始位是“0”、停止位是“1”(也有两个或者1 1/2停止位的),中间是7/8位数据,几乎所有串行通信的字节结构都是这个格式。通常在设置好通讯方式后,字节结构由设备(硬件)自动完成。

楼主:
我指的下图中的START BIT和STOP BIT,不是实际数据中的头码和尾码

楼主:
时间都是10:38:30,为什么周公发表的比我排在前呀,工控网看来照顾版主啊,^_^.

网友B:
呵呵,你也在操作,我也在操作,在你前头没什么吧。
先看问题是不是说到正点!

网友C:
你看错地方了吧?这是字节发送格式,不光modbus只要通讯就有。

楼主:
嗯,了解,谢谢周公!不过你括号里的“也有两个或者1 1/2停止位的”意思是:
有用2个“1”做停止位或半个"1"做停止位的?有1/2停止位这种吗?

网友B:
1 1/2停止位 = 一个半停止位,用的少;通常用一个停止位。

网友D:
我现在就是MODBUS这快不懂大家能说的细点吗 ??

网友E:
下面引用由shuaihsuai在 2007-3-16 13:07:00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就是MODBUS这快不懂大家能说的细点吗 ??
--------------------------------------------------------------------------------------------
是呀,这块就是一点就通的地方.应该做个教程了!

网友F(2020-04-07):
引用 网友B:
每个字符(字节)起始位是“0”、停止位是“1”(也有两...

谢谢解答!同样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G(2021-04-09):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调试测试监控软件,欢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