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在此紧急呼救!!求李老师及丹佛斯高手!!

楼主(2007-03-16):
现有一台丹佛斯5000系列变频器,故障报警“29”经查为温度报警,而机内温度不高,放置一段时间后送电马上显示“29'。经检查热敏电阻正常,电源板上温度取样部分取样电压分压等等都正常,后逐步查到主板信号处理部分。信号分别送到两个集成IC,但是这两个贴片IC不知道什么功能,根本查不到其型号为:224(91B927)和239(91C819)
  快晕了 阿 各位老师及大哥,有丹佛斯的高手请帮帮忙告知这两个IC是什么?或者这种故障有什么其它方法和经验解决阿 ??跪求!!!

楼主:
我又查了一下好像是LM239和LM224,专家们说对吗?

网友A:
你查得是对的LM239和LM224和LM339和LM324一样,LM239和LM224施工业级的、LM339和LM324是商业级的。

网友B:
多功能端子是否设置了外接热继电器而你没接上,短接多功能端子试。

网友C:
这种情况,是需要换板子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丹佛斯只维修到板级。

楼主:
现在过热故障已经解决了,可是又有新问题了啊!不接负载运行都很正常,三相输出也很平衡,可我接个小电机,一运行电机刚转动一下就马上报警了!显示U相输出缺相.各位高手俺如何是好??

网友D:
有个端子是不是没有短接?你的是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E(2013-01-19):
虽然比较晚了

报警A29 一般还是和风道有关系的 ,只要是主风道清扫干净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缺相 看下是不是压到线皮子了

网友F(2013-03-30):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台4KW的丹佛斯2800变频器,上电有时显示正常,可以启动,输出也正常,有时上电就乱显示(如F、C、0、9等,都是一个数字或字母)有时启动中也乱显示,哪位大哥碰到过这种情况,能否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