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求助!

楼主(2007-03-16):
我公司最近两台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都坏了,都报PHF故障.清理一下一台用小电机模式运行正常,再接上大电机运行正常,但运行两天又报了.还有一台小电机模式下电机都不转,可控硅都没有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两台都是用在污水处理上的,急啊!哪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PHF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电源缺相,你检查一下电源。或者接触器、断路器是否有问题。

还有一个意思是电机缺相,检查电机连接是否正确,电机是否有问题,软起动器到电机之间的接触器等设备是否有问题。

最后,检查软起动器的参数PHL是否设置正确,它的出厂设置是软起动器额定值的10%,可设置范围是5%-10%。当然如果你是用了一台很大的软起动器带很小的电动机,设为5%还不行,那也没有办法,是你选型有问题。

网友B:
我们专业维修施耐德软启动器,有问题可以咨询021-62141466。
www.shjccd.com

网友C(2009-05-04):
昨天碰到一台施耐德软启动器型号ATS48C48Q的,启动可以启动,电机也可以运转但是运转的速度很低,转速没有办法上升,旁路接触器也没有吸合,软启动器也没有故障显示出来。电机运转的时候测量软启动的输出三相之间电压值120伏。 期待你的佳音,方便的话看到信息就给我回复好吗??紧急谢谢!!给我留一个QQ号码方便以后更好的请教你。谢谢!!或着加我的号码986465001, 谢谢!!!

网友D(2011-02-17):
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少呢!分享一下

可在高级设定菜单(drc)里面选择代码 sst (小型电机测试)出厂设定为 OFF 将其改为 ON就行了。
要在测试或维护环境中对起动器进行检查,使用功率远小于起动器额定值的电机(特别是对于大功率的起动器)力矩控制参数CLP自动无效。

控制电压一断开sst即返回OFF状态。在下一次起动时,PHF故障和CLP参数将会返回其初始配置。
在sst在OFF状态,而你接的又是小型电机,系统检测不到有负载,自然要显示故障的了,解决办法:一,在下一次起动前重设sst,设为ON。二,把小型小电换回匹配的大电机就没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