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关于触摸屏和伺服搭配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触摸屏+PLC+伺服+伺服电机的组合方式构建控制系统.在低速时(<10r/min),电机轴径向受力,导致进给的位置值偏小,触摸屏显示的位置值在变,导致实际位置值和理论值有偏差,而伺服又没有产生报警;而在正常速度下,这个径向的力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按计算,电机的扭矩是够的,是伺服电机本身在低速状态下的运转性能不好还是我应该加个位置反馈来解决?请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讨论讨论!

网友A:
加位置反馈是可以的。但成本高了。如果功率加大能克服的话,看哪方面总成本高来衡量我觉得如果能不在低速运行就尽量避免,让配套的减速机选好型。一般的伺服的速度范围足够用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位置在变表明没有停稳,还在小范围的振荡。还有两种速度情况下机械是否会导致误差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