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ATE VALVE、BALL VALVE、GLOBE VALVE的区别?

楼主(2007-03-16):
请问控制阀中GATE VALVE、BALL VALVE、GLOBE VALVE的区别?
蒸汽应用场合用GATE VALVE比较好吗?
谢谢指教。

楼主:
slide/knife gate valve

网友A:
依次为:闸阀、球阀、截至阀、滑阀、刀阀
 蒸汽系统使用闸阀的很少,问问操作的师傅,不好开。

楼主:
但是,我的资料上是蒸汽场合应该使用GATE VALVE

网友B:
GATE VALVE的特性不好,开1/3基本流量就达到最大.

网友C:
蒸气的压力比较大, GATE VALVE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就像楼上说的,那个东西线性不会好的.一般选用双座的GLOBE VALVE,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行程双座调节阀.BALL VALVE是球阀了,更确切的说是THREE-PIECE BALL VALVE, 但不适合调节,或者说调节精度低,一般做开关阀,其他的像刀阀什么的用于大管道,如送风管等.应该属于风门类的调节.另外角行程调节阀除了BALL VALVE之外,还有BUTTER FLY VALVE碟阀也是常见的调节阀,但内漏量比较大,但可以用在大口径的管道上.如果楼主说的STEAM应用中阀门的前后压差很大,建议用笼式调节阀或高压差角阀.

网友A:
我找到了一份阀门选用表:
   介质                  支管                       主管
上水钢管    50以下用球阀    以上用蝶阀            蝶阀
 热水                    球阀                     球阀
自来水                   球阀                     球阀
冷凝水                   截至阀 柱塞阀
蒸馏水                   球阀
蒸汽                     柱塞阀                  柱塞阀

楼主:
 DCSFF先生说的很细.
但"截至阀 柱塞阀"又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D:
闸阀是作为通、断用的一种阀门,一般只能是全开或全关两种工作状态,禁止将闸阀当成截止阀一样用于流量调节,否则会出现“关不死”现象。在特殊的场合需要使用闸阀。使用中需特别注意的是当设备长时间停车或检修时,要在合适的时候提前将阀门微开一点,防止工况剧烈变化,热胀冷缩使阀门卡死,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