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磁制动电机制动模块问题

楼主(2007-03-16):
如图,我看不懂整流模块为什么这么接线,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看不到那图

楼主:
我不明白线圈z为什么这么接线,还有继电器j去掉应该也没问题,这样做对不对,谢谢。

网友B:
1、线圈Z应该是制动线圈;
2、制动动作方式:一般采用交流制动,继电器J断开为交流、直流同时制动,这种情况下为紧急制动,自动效果更好;
3、建议你详细了解制动单元的原理。

网友B:
垂直升降输送电机为刹车电机;电磁抱闸(制动)线圈电压为AC220V;线圈通电正常运行,断电抱闸。只断开交流回路为正常自动,同时断开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为快速制动。接线时请拆除原接线,否则可能导致电气短路!
接线前请仔细核查电磁抱闸(制动)线圈的供电电压(因为SEW电机的制动线圈有AC380V电压等级也有AC220V电压等级),如果线圈的供电电压为AC380V或其它电压等级,请根据实际情况接线!!!
接线前请核对制动模块接线端子是否为5个,而且接线颜色是否和图纸相符,如果实物与图纸不符,请根据实际情况接线!!!

楼主:
如果制动线圈只接黄、绿那只有直流制动了,对吗

网友C:
如果没有继电器J的话,制动较缓慢

网友C:
制动线圈不能接黄、绿,只能接黑和绿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以前试过,如没有继电器J的话,此模块与一整流二极管的作用几乎一样,制动性能没什么区别。

楼主:
我把黄、绿接制动线圈试了一下,没问题,也可以用,试了几次,时间都比较常,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3-19 9:31:00 发表的内容:
垂直升降输送电机为刹车电机;电磁抱闸(制动)线圈电压为AC220V;线圈通电正常运行,断电抱闸。只断开交流回…
--------------------------------------------------------------------------------------------

楼主:
嗯,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