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要控制电机(感性负载)的供电,电机的工作电压是260V直流,电流最大17A,市场上有这样的继电器?或者采用其它什么器件?谢谢!

网友A:
电流太大了,还是用接触器吧

网友B:
也只能用接触器了.

网友C:
继电器适用于控制回路,小电流。

网友D:
必须使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E:
只能用接触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就可以,电流超过20A的很容易买到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直流怎么关断。
  使用交流接触器,断电时不易灭弧,必须使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G:
只能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H:
用国产的CZ0系列直流接触器,或者合资厂的接触器。

网友I:
应该是只能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由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无需过零关断。
  提供一个网址,是交流和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图片和型号,声明一点:该公司与在下无任何关系,并非做广告。http://www.donjie.com/pro/gu.asp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J:
直流接触器较好。

网友K:
直流继电器是乎没这么大的,用直流接触器吧

网友L:
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F: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M(2007-05-07):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N:
to 风云再起:不要为了做广告,而误了别人的事

固态继电器接于控制回路(没有主触点,不能关断主回路电流),一般只用于纯电阻负载,如电阻加热器等,其输出电流大小的选择取决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还是得用接触器,接于主电路,用于控制电机的运作,再加上热继电器,熔断丝等用于过载和短路保护

张伟:请咨询技术人员,怎样选购电器,至于价格方面再找风云再起,你说对么?

网友F:
TO:无名小竹:
    不才于4月7日回贴建议可用固态继电器,因有网友担心直流关断问题,为证明现已有直流可关断固态继电器产品,故于8日和10日发网址和图片以作论据壮胆之用,乃网上随手搜得,并声明“该公司与在下无任何关系,并非做广告。”不知阁下何以咬定在下“为了做广告”而不惜“误别人之事”?
    至于阁下的高论“固态继电器接于控制回路(没有主触点,不能关断主回路电流),一般只用于纯电阻负载”,我辈凡夫俗子实是难以理解,还望赐教理论依据?

网友O(2007-11-08):
固态继电器和直流接触器都可以使用的,关键看控制回路的选择!

网友P:
对固态继电器不熟悉。
如果是我我还是考虑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Q:
用固态继电器考虑好感性负载关断高反压的保护就好啦

网友R(2008-03-21):
我还是认为用接触器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