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人机或触摸屏的颜色参数如何理解

楼主(2007-03-16):
请教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很多人机或者触摸屏的颜色参数上都标有256色或者65536色,这些参数相差这么大,它有何意义?如何理解?对我们选用上有何帮助?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它的意义和你计算机上的关于颜色的意义相同。
你可以打开你计算机的显示属性,然后将颜色切换成256色看看,你会有更深的感触。

楼主:
在电脑上显示属性里只有分辨率可调,没有可以把颜色切换成256色的项目啊.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