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容量的选择

楼主(2007-03-16):
我现在要做380v变220v的变压器.变压器带两个220v的风机.该风机的额定电流为0.46A,要求风机长期运行.根据以往的经验我选用BK-500KA的变压器.但是感觉该变压器的体积比较大.
有没有体积较小而且能够长期工作的变压器.

网友A:
0.46A*2*220V=202.4VA
选用250VA变压器,有20%余粮

网友B:
可以搞一跟零线来啊.

网友C:
BK-250.BK300都可以的

网友D:
BK-300的比较可靠,但其实没那么复杂的,加根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E:
在许多工厂,有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或经过高电阻接地的系统没有零线

网友F:
选择比负载大一些的就行呀

网友G:
可以选择双线圈的。

楼主:
双线圈是什么?

网友H:
双线圈就是2个线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