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时间继电器质量之比较

楼主(2007-03-16):
目前使用的正泰时间继电器,计时总是不准,设定5分钟动作,10秒就动作。请问各位同行觉得国产那个品牌的时间继电器质量好,推荐一下。

网友A:
不会差这么多吧。否则不是正常现象。需要调换,国产的误差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B:
太夸张了,误差5%就就够大的了。我用正泰的时间继电器还没出现过问题。时间继电器如做计时用,应选数显型,电路中延时控制用误差大小没关系,要调整的。

楼主:
我碰到3回了,控制系统中需要12个这样的时间继电器,正泰数显型的每个单价一百多,我不如用最少点数的PLC更经济。

网友B:
如果是不经常整定时间,当然是PLC好了。

网友C(2007-04-27):
不会吧,价格的事情说不准,计时精度不会差这么多,冒牌的话就不好说了。
他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的话哪里买的可以去哪里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他们的公司,有一次产品有问题,电话找经销商,搞不定,按经销商提供的电话找厂家,服务很好。
楼主可以试试哦

网友D:
电子式时间继电器有4挡时间可调,使用前应按需要调整。
楼主可能把挡位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