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时间继电器品牌质量之比较

楼主(2007-03-16):
目前使用的正泰时间继电器,计时总是不准,设定5分钟动作,10秒就动作。请问各位同行觉得国产那个品牌的时间继电器质量好,推荐一下。

网友A:
正泰的应该不错,可能是你手上的这个有问题,换一个看看.

网友B:
国产的电器很不争气,包括某些所谓的名牌.
难道国人就做不出质量稳定的产品吗?

网友C:
话不能这样说啊

网友D:
感觉正泰的不怎么行!

网友E:
我这边的都是德力西的,暂时还没问题.消防喷淋系统控制上的

楼主:
我已经碰到三次了,更气人的是正泰公司需要把该时间继电器寄回去给他们检测确认才予以更换,来回时间需要6天,这样的服务态度怎么行。本人一直愿意使用国产的电器,可国人的质量与服务意识怎么就提不高呢 怎样去和国外的品牌竞争。

网友F(2008-09-18):
建议楼主用国外名牌电器,可靠,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G:
正泰的应该不错,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网友H:
呵呵;国产的一般的地方用用还可以;不过有的设备如有强电磁干扰等的地方是不能用的;

我碰到高频机上用的,国产的高频一启动,全死机了,换成进口的就好了;

网友H:
不过高频机属于强干扰源,开机时附近10M之内的有线电视、电话、手机等全都不能用,连电脑的鼠标都死机了;

所以这个只能说是进口的防干扰性能要好的多,国产的一般的地方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