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逻辑控制器与PLC的区别是什么?请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2007-03-16):
请问逻辑控制器与PLC的区别是什么?请大学参与讨论

网友A:
逻辑控制器只是进行逻辑的运算和控制,PLC除了进行逻辑控制外,喊有其他很多功能

网友B(2008-06-18):
其中的区别没有什么天然的界限,名字都是人定的

网友C(2008-10-16):
PLC可以算术计算,逻辑控制器不可以

网友D:
逻辑控制器就只有数字量,没有 模拟量 !而PLC有 ,而且 还有 其他功能!

网友C(2008-11-19):
这个产品介于继电器和PLC之间的产品 ,只是不带算术运算的. 价格也是低于PLC

网友E(2009-04-16):
功能没那么强大,并且可以带显示屏的

网友F(2012-12-05):
PLC是逻辑控制器的进化产品吧

网友G: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逻辑控制器在功能,通讯,灵活性上都没有PLC强大,PLC更贴合电气人员的学习和使用吧,三菱PLC交流QQ群147347343,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