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这个电网功率因素可能达到0.3吗?

楼主(2007-03-16):
某基地接入110KV输变线路,通过63000KVA变压器变10KV。由于现在基地只投入1/8的生产线,负荷约为2500KVA~3500KVA,多为感性负载(约占80%),结果供电方告知线路功率因素只有0.3左右,可能吗?天哪,罚款巨大啊!!!!!!

网友A:
加补偿柜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B:
加补偿柜

网友C:
朋友,立马换个变压器,用一个旧的,大概不超过10万元吧.

网友D:
得加电容柜了。

网友E:
变压器的负荷过低造成的吧。

网友F:
在10KV侧采取集中无功补偿措施...
1)如果是一般负载,可采用专用控制器自动投切电容器组的方法..
2)如果有瞬变无功负荷,可采用动态无功补偿方法..
两者都有成熟技术和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投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