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动态特性转速测量

楼主(2007-03-16):
电机动态特性曲线测量,选用什么编码器?怎么计算测量精度?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用起来最简单,接口电路,速度公式和误差分析方法等资料也最容易从书和网上找到。

楼主:
能给些资料的网址吗?

网友A: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还是建议你查书和网络,有现成的资源可用,又何必总是求人呢?
等你初步弄清了原理,开始上手干时,遇到具体问题再具体讨论不迟。

楼主:
能找到资料,也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查书和网络也得有方向阿。这么空虚的大道理。你来灌水的吧。

网友A:
灌水?找你! 如果你认为自己运气好,天上能掉下来个馅饼刚好砸你头上的,那慢慢就等吧!

网友B:
你可以随便选用一款标准编码器,当然,分辨率越高,测量精度越高,速据采集你可以购买一块标准卡,直接处理,很简单的,我公司可以给你提供全套产品,有兴趣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谢谢,我也知道分辨率越高,测量精度越高,只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算精度。

楼主:
波恩同学,轻轻踩了你一下,就这么激动,反应这么大,没有这个必要吧。更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居高临下的样子吧。

网友A:
你这样认为,是吗?!
其实查书查网络的方向你是知道的:如何算精度!继续吧,努力必有结果,又是一句“空虚的大道理”,见谅!

楼主:
懒得理你。就会在这里说些没有油盐的话。你要不能说得具体点,你还来说什么呢?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来考考你。变速度如何求转过的角度?两个字回答。答对了,才和你说话。否则。。。

网友A:
积分
另,火气不要这么大才好!不知你的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恩。对的。你顺着这个思路不就知道我的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我只是讨厌计算而已。

网友A:
有些过程是躲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