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整流弧焊机坏了想修复

楼主(2007-03-16):
哪位能介绍一下沪东焊机(晶闸管整流弧焊机)ZX5 系列(40-400A,63V)的控制原理或控制板原理图.有台设备坏了想修复.谢谢!

网友A:
1、主电路:
(1)可调漏抗的电源变压器(一般单相电压380V);
(2)SCR可控硅整流电路、电感滤波到输出;
2、控制电路:
(1)电源变压器、桥整流电路、电容滤波、稳压电路、直流输出;
(2)触发脉冲产生电路、移相电路(调电流)、指示电路;
3、易损电路及元件:
(1)SCR可控硅,故障率80%
(2)控制电路:桥整流电路、电容滤波、电容滤波;
(3)触发脉冲产生电路、移相电路(调电流);
4、维修方法:
(1)主变压器输出到SCR可控硅整流桥断开,分别检测两部分,
①可判断变压器及交流电路的好坏,
②可判断SCR可控硅整流桥及输出电路的故障;
(2)控制电路:
①控制变压器→桥整流电路→电容滤波→电容滤波→稳压电路→直流输出,逐段检测确定各段好、坏;
②触发脉冲电路:
同步电源→削波电路→脉冲产生电路→移相电路→脉冲输出电路,逐段检测确定各段好、坏;

网友B:
什么现象?ZX5系列直流焊机是国家推广的用作替代旋转直流焊机的节能型产品,我修过同型号由武汉大众产的焊机,当时查到是三相可控硅损坏,其实这种直流焊机的控制电路板主要是用作触发可控硅整流,其它没有象气体保护焊那样还有一些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