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MODBUS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是一名新手,有关MODBUS协议问题请教,请指教!
我用FX3U,对我一台设备(符合MODBUS协议RTU规约,波特率1200,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进行读写数据。
我使用RS2指令,我的K1通道使用232已经占用,K2为FX3U-485-ADP,是否可以?
设备手册指定了Ox01为读取状态,0x03为读取运行数据,0x04为读取设定参数,0x0f设置运行状态(其中状态设置定义如下:00000001-开机/0-关机),请问我具体如何编程才能实现啊?一点概念都没有。
另,我在程序中如何理解这些OXO1,OXO3等?这是最主要的:(
谢谢!
yw_1977@163.com

网友A(2007-05-15):
设备手册有通讯帧格式。如果你要读设备的数据,通讯帧的第一个字节应该是设备通讯地址,接下来就应该是Ox01,这是告诉设备我要求读你的数据。你可以这么理解OXO1,OXO3,第一个是读指令,第二个是你要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