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对焊接机器人的控制

楼主(2007-03-16):
求助个位:PLC对焊接机器人的控制
            还有及起相关的英文资料
     谢谢了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机器人,按我的经验,比如ABB的机器人,都会支持外部的I/O口,在对机器人编程的时候,可以利用外部的输入来选择和触发机器人的程序,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B(2012-07-16):
同意楼上的  另外如果用总线的话必须有功能才可以!也就是可能要付费买功能的!我是说的ABB的机器人,别的型号应该也是这样!

网友C:
看来 ABB 的机器人还是很强大的说 !

网友D:
这个应用 一般的PLC达不到要求。

网友E:
PLC和焊接机器人一般通过网络通讯相互传递信息,具体用什么协议要看PLC和机器人共同支持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