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 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今天拿S7 200做Modbus做通讯试验,该CPU曾做过以太网试验.结果不知道是因为某个程序下载不得当,CPU无法通讯了,即使PC/PPI也通讯不了,其他的CPU都好的,就这个不行了.现在其他指示灯都正常,就是无法通讯,对PLC硬件我敢担保绝对不可能出问题.
       难到程序下载不得当也会使CPU出问题吗?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把运行开关打到停止位置,看看PC/PPI能否通讯?

楼主:
不行啊!试过也一样?

网友A:
搜不到plc吗?

网友B:
我遇到过的几种情况:
1、数据线突然坏了;
2、PLC使用modbus通讯把口烧了;
3、通讯设置错误;
4、程序编译错误;
5、电脑中毒把主板的com口关闭了,或者口在带电插拨时烧了。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11111

网友C:
带电插拨时烧了。

网友D:
这种可能行比较大

不会,学习!

网友:
很可能端口被烧了

不会,学习!

网友:
200PLC有个 初始化软件你可以试试,应该可以恢复过来

楼主:
通讯电缆是好的,串口烧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没有热插拔,我怀疑是程序问题,
    请问nnxm这位老兄。有通讯初始化软件吗?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电脑跟这款plc连上过吗?
还有,你把plc打到停止状态,还连不上,个人认为跟你的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E:
  广州科盈 朱应川 020-61210777-850/13682225867 QQ:513269437

楼主:
     我的电脑当然连过,我这儿还有很多相同的PLC.就这个当时下载了一段PLC程序出问题的,那段程序内部涉及到SM30.0这个位.这个位是协议的选择控制位,但我那段程序不应该影响PC/PPI通讯啊!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型号CPU,有几个自由口,如果只有一个,可能是你的自由口设置的是MODBUS通讯口,这样你就一直通迅不上了。200软件上有设置自由口功能的你看看吧。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G:
把如何解决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H:
问题解决了,也不给大家说说解决的方法,真不爽。

网友I:
怎么解决的??
告诉我们啊!!!!

楼主:
     问题很简单,只是以前不了解而已,就是这段Modbus程序涉及到通讯协议标志位M30.0.所以再要PC/PPI通讯CPU必须打到TERM状态,RON和STOP状态都不行.当时没注意这一点.
     这几天忙,不好意思了!呵呵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J(2009-02-16):
我们专业维修PLC 有谁需要维修联系我 15801639980  北京慧博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