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立体车库程序设计

楼主(2007-03-16):
请各位高工帮帮我啊,老师给我们出了道难题,说是劳动局来检查学习成绩!要设计一个两层25个车位的立体车库PLC程序,就是上面13个车位,下面12个车位,PLC要求用欧姆龙的。动作要求为叫上层车辆时下层自动横移,横移到位后被叫车才开始下降。就是键盘上无方向键,全部有PLC自动完成。当有人员误入时有光电报警,全部动作停止,只有按下复位键,在按启动键才能继续动作!(下层车位只要求横移,上层车位既能上下也能横移)。请帮我设计个梯形图吧!万分感谢,我现在在宁波读书。

网友A:
帮你设计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收费的就有好多人做,你还是问下人家设计思路好一点,设计一个工程不是几分钟就OK

网友:
老师给我们出了道难题
老师出的题目,还是自己做吧。不会就去问老师,他收了你的学费。

网友B:
多简单而又有意思的题目,学生不亲自解题还上学干什么,找个枪手帮你蒙混过关了,到头来你还是不会。

网友C:
我以前也想过立体车库的控制系统。
记得当时的想法是用一组十六位数也表示一层的车位,象你讲的一层有十二个车位,二层有十三个车位,有十六位数也记就很方便。
比如:一层的三号车位,可以用(0000 0000 0000 0100);二层的四号车位,可以记为(1000 0000 0000 1000)……
这样,车库的控制就可以用一堆数字的与或非来计算了,也蛮好玩。
不过,后来一些事情变化,我的这个想法最后就没有去做,也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D(2007-04-19):
http://hi.baidu.com/tomorrow_better/blog/item/e9f6950a83993e3eb1351dd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