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料磨大型电磁离合器控制电路改进

楼主(2007-03-16):
    我厂生料磨由TDMK1000-36型1000kW大型高压同步电动机作为驱动电动机,为了解决该电动机带磨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大,经常造成供电系统过流跳闸的问题,我们在同步电动机出轴端安装了一台Φ1650电磁离合器,该电磁离合器采用单相桥式整流电源供电,额定工作电压为直流145V。
1  存在的问题
    在生料磨运行过程中,我们发现电磁离合器存在以下问题:
    1)原设计吸合力不够,离合器在吸合过程中磨擦启动时间较长,并且随着离合次数的增加,离合器每次磨擦启动的时间逐渐延长,最终导致离合器因磨擦片严重磨损产生打滑而无法带动磨机;
    2)离合器电磁线圈严重过热,经常因离合器电磁线圈烧毁而使生料磨被迫停机抢修。
2   改进措施
    改进前后的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改进前后电磁离合器电路原理
    由于该电磁离合器的线圈槽及线圈骨架尺寸无法改变,不能用改变电磁线圈匝数或改变电磁线线径的方式解决以上问题。笔者在不改变原电磁离合器电磁线圈的数据结构前提下,重新绕制供电整流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使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的输出电压由原单一160V改为140V和180V双电压,同时在原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基础上增加由二极管D5、D6组成的整流桥臂,并相应完善控制电路,从而将离合电磁线圈的供电方式由单一电压直流电源供电改为双电压直流电源无间断自动延时切换供电。
3  工作原理
    生料磨需开磨时,在生料磨高压同步电动机已空载启动运行后,按动离合器启动按钮2SB,则交流接触器1KM、2KM同时吸合,但由于改制后的电源整流变压器1B二次侧X0、X2两点之间的电压高于X0、X1两点间的电压,二极管D3、D4不工作,离合器线圈由二极管D1、D2、D5、D6组成的单相桥式整流电源供电,供电电压为直流160V,由于供电电压较高,实现了离合器强力快速吸合,缩短了电磁离合器磨擦启动的时间,减轻了离合器磨擦片的磨损。经过时间继电器1KT延时15s后,电磁离合器已完成吸合过程,时间继电器1KT常闭触点打开,交流接触器2KM断电释放,由于2KM常开触点打开,切断了由二极管D5、D6所组成整流桥臂的交流线,电磁离合器线圈改由二极管D1、D2、D3、D4组成的单相桥式整流电源供电,线圈的供电电压由直流160V自动过渡为直流125V来维持电磁离合器吸合运行。生料磨需停磨时,按动离合器分离按钮1SB,则电磁离合器断电分离,生料磨停机。
4  使用效果
    生料磨电磁离合器控制电路改进后收到了以下预期效果:
    1)电磁离合器吸合力强、吸合速度快,降低了离合器磨擦片的损耗,延长了磨擦片的更换周期。
    2)电磁离合器完成吸合过程后改用较改进前供电电压低的直流电源维持,离合器线圈不再发热烧毁并能可靠地保持运行。
    3)生料磨的运转率较改造前有所提高。

楼主:
上文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