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铃,响5秒停5秒

楼主(2007-03-16):
谁能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铃响5秒停5秒,画图最好。谢谢!

网友A:
一个时间继电器?恐怕不能实现啊,我们都用两个。

网友B:
一个继电器不行!!
但是用2个继电器应该可以达到你要求!!时间继电器也是有要求的!!若有需要可以去qq群:15913504或http://lh868.go1.icpcn.com/

网友C:
小意思. 如图 开关K合上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那你的时间继电器要很智能啊!

网友D:
这个时间继电器是有二个电位器的,可以

网友E:
完全可以,把继电器的常闭点串入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中,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开点接入继电器的线圈中。

网友F:
完全可以,时间继电器可以定2个时间

网友G:
今天领教

网友H:
现在有专门打铃的时间继电器买的。

网友I: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有双延时的?

网友I:
楼主的意思也不是很明白,就是一次吗?

网友J:
最好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各个时间段.

网友K:
是可以的.只是时间继电器要选择专用的.

网友L:
ed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8 13:51:00
小意思. 如图 开关K合上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
好像应该有两个时间继电器才行

网友C:
看样子,我必须介绍一下这个型号的时间继电器了,有一个PDF文档,不过这个文档是经过处理的我发不上来. 待再处理后我再发上来.

网友M:
有这种时间继电器,ON、OFF两个时间设定。

网友N:
可以,有一种继电器可以给一个信号改变一下状态并保持的

网友O:
我也用过这种时继,可以分别控制输出状态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0032

网友P:
有种时间继电器可以完成该功能,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0032

网友Q:
用一个同时带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R(2007-04-27):
可以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加时间继电器
既然是打铃用的话,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在24小时及星期中选择,最多可以选择每天8个打铃时间,也有每天16个打铃时间的,加上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打铃5秒了
以前用过的一个资料地址:http://www.chint.net/product-show-1.asp?classname1=继电器&classname=时间继电器&proid=235

网友S:
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铃响5秒停5秒,能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