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

楼主(2007-03-16):
大家好:想问一下用西门子的6RA7087 控制280KW 电机,6RA7031 控制55KW电机。怎样能使两个电机同步升速和降速。装置里都需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调整。现也做的P051=25,P051=26,整定。大电机还做了P051=27整定。对P225,P226和P228。P303、P304、P305、P306都做了适当的调整。就是达不到同步,急死我了。
                                               麻烦大家帮个忙了。谢谢了。

网友A:
只做参数整定和优化肯定是不行的,你这两个电机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要先换算好,如果是一样的,只需要加相同的给定就可以了,做成主从控制应该可以。

网友B(2007-05-15):
这个问题应该要通过网络来匹配它们的速度

网友C:
可以用一个传动的速度输出给另一传动的速度输入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这样在我们单位肯定不行的,我们是流线工艺。它们的工艺要求都不一样的

网友D:
搞成网络的,级联调速,上一台动下一动跟着动

网友C:
成本很高的

网友E(2008-05-09):
6RA23  6RA24  6RA70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B(2008-10-10):
你说的同时升速和降速的大小不一样的。这样的通过网络来控制

网友F:
“用西门子的6RA7087 控制280KW 电机,6RA7031 控制55KW电机。怎样能使两个电机同步升速和降速?”,你的设想是错误的,这种控制方法不能实现“同步”升速和降速!!!

网友G(2009-07-27):
加CUD2  用并口  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