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刚开始接触一些电器元件,什么东西都不太清楚.问个问题大家别笑话:
继电器 ,接触器 ,变频器 ,他们除了信号电压之外,还需要加电源吗?一般都是
多大的啊?
我想做个系统,把PLC,继电器 ,接触器 ,变频器,电机按顺序串联到一起,没什么问题吧?
谢谢!

网友A:
你连这些最菜的问题都不会还能做系统?
你把他们组合起来是没问题,串联在一起?做系统?你再学十年吧.

楼主:
我的水平确实很差,希望有热心朋友可以回答我的提问。谢谢!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楚各个元器件的控制对象与工作原理

网友C:
不在需要加电源了!但是你必须要考虑你所控制的设备工作电流是否匹配你所选择元件的触点容量!(变频器需要一个自身的工作电压)
要做系统!你必须了解你的系统的控制目地!有什么样的设备?怎么工作?

网友D:
如楼上所说:
你必须了解你的系统的控制目地!有什么样的设备?怎么工作?
——即使是学习或做试验,也需先确定目标是什么。

网友E:
you xiang fa shihao shi

网友F:
要么学习,要么改行!

网友G:
你把他们组合起来用,再学十年吧

网友H:
不要这么说人家嘛,谁最初不会犯错误呢?只要自己肯学,用不了多长四间就会明白的。

网友A:
实事求是地讲,楼主在这里并没犯下什么错误,但问题明摆着,一个地地道道的外行.
要么去认真学习,要么别干这行.
如果楼主还年轻,那从头学习也许还来得及.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很是浮躁,学校的学业都不干还谈什么学习专业知识?大多数只会上网\聊天\玩游戏\泡异性\混社会........力不愿出,苦不愿吃,工作要清闲的,钞票要多拿的,加班加点是不行的,务实求真解决问题是不可以的,天下哪有那么多的"好"机会在等待你????
如果楼主超过35岁,改行干别的是最佳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想我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