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闲谈

楼主(2007-03-16):
谁知道400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最大容量的是多大?132KW的.听说有155KW的.谁知道空气断路器最大多大?我用过630A的.听说有1000A的.

网友A:
我见过400v\550kw,空气断路器4000A.

网友B:
国内定型的400V交流电机一般做到355机座号,如果电机极数为2P/4P的话,最大功率是355KW;6P的话是280KW..
当然再大的功率也可以定做..现在400V/500KW的电机也很常见..
常见的框架型低压空气断路器的在3200A以下,少数也有到6300A的
塑壳低压断路器一般在1250A以下,也有到1600A的..

网友C:
低压空气断路器有6300\4000\2500\2000\1600\1250\1000\800\630\400\200......

楼主:
低压空气断路器我见过5000A,4000A,2900A。都是上海人民出的。因不知道是空气灭弧还是磁吹灭弧,没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