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号

楼主(2007-03-16):
同一根控制线的两个线头应该是同一个线号,轧在同一个螺丝下的多个线头应该是同一个线号.对吗?

网友A:
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网友B:
看是相对标号还是绝对标号!相对标号,比如1,2,3.....,就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我认为编写线号的原则是能分辨出线路的来龙去脉

网友D:
常规的电路图是应该这样标线号的,能让制图者以外的人也很容易分辨线路的走法

网友E:
就是一个线号,因为在原理图上还是同一根线!!

网友F:
这是老脑瓜了!
我们现在标线号是这么用:实际接线时
比如一根线从空开,代号QF2(一定采用国标,否则在改是不好办的了),到接触器KM3(一定采用国标),在空开上标的是接触器的点
KM3-L1,在接触器上标的是空开的点QF2-L1,一根线俩线号!
原理图上不标线号!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大城在 2007-3-16 22:34: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编写线号的原则是能分辨出线路的来龙去脉
--------------------------------------------------------------------------------------------
对,象上面标法,一看就知道线去哪里!

网友G:
 中央战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7 5:47:00
    这是老脑瓜了!
我们现在标线号是这么用:实际接线时
比如一根线从空开,代号QF2(一定采用国标,否则在改是不好办的了),到接触器KM3(一定采用国标),在空开上标的是接触器的点
KM3-L1,在接触器上标的是空开的点QF2-L1,一根线俩线号!
原理图上不标线号!

我们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H:
我们现在标线号是这么用:实际接线时
比如一根线从空开,代号QF2(一定采用国标,否则在改是不好办的了),到接触器KM3(一定采用国标),在空开上标的是接触器的点QF2-L1/KM3-L1,在接触器上标的是空开的点KM3-L1/QF2-L1,一根线俩线号!
原理图上不标线号!

楼主:
原来是这样,一句话就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I:
请问“中央战车”:
当QF2下端分接若干个KM(如KM1,KM2,KM3)时,依照你用的标号方法,QF2的线号应该怎样标?

网友J:
      引用    中央战车:

我们现在标线号是这么用:实际接线时
比如一根线从空开,代号QF2(一定采用国标,否则在改是不好办的了),到接触器KM3(一定采用国标),在空开上标的是接触器的点
KM3-L1,在接触器上标的是空开的点QF2-L1,一根线俩线号!
原理图上不标线号!

网友K:
要根据实际和图纸安排

网友L: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M:
其实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都有存在.

所以我还是同意王付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N:
楼主所说是对的,没错.
标线号有规则;不存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O:
呵呵
作者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在实际中,有的出图纸的时候,会出两个图纸,一个叫做原理图,一个是接线图。是为了安装和检修更方便。
但是,我们在实际中,可以自己编制线号,但要有始有终,比如:一段线的两头都是标1,这样有200段线,你就编制到一对200号,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吧!!

网友P: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看原理图方便,易理解维修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Q:
也不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R:
能否说一下标准的标号方法呢?

网友S:
好像实际中楼主的方法采用得多一些,不过中央战车说的方法更易于查找线路,但标号的时候要麻烦些哦。

网友T:
很值得讨论一下

网友U:
国外的电器柜里很少有线号的。  不过他们的图纸不是我们可以编写的。详细的一塌糊涂。  有机会,没有见过的去看下,就知道我们的差距了。因为他们有专门的一个职业就是编写图纸以及线路标号的。
   就算不懂电的人,稍微指导一下也能很快的找到所有线路的来龙去脉。细微的很。   同样的柜子,国产的图纸约8页。很多走线要自己去琢磨。进口的图纸共170页。所有元件(型号,订货号等),线路,等全部标识的一清二楚并且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查。即使少了很多标识,还是可以查的很清楚的。

网友I:
云舒云卷:

贴两张出来,让大伙也开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