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充磁放法

楼主(2007-03-16):
请问一下发电机发不了电,要给它充磁的话是不是在那个F1F2两端充的,请问是点一下还是一直放着在那里的!

网友A:
励磁系统是不能随便断开的

网友B:
        冲一下也就可以了,时间长点较好.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C:
    通常就是把F1F2接DC12V  5-10S就OK 啦!

网友D:
用电瓶加一下励磁,看着发电电流指示,电流上去了就好了。

网友E:
有的发电机从开机到发电不充磁
为什么有的发电机要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