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遥控器距离问题

楼主(2007-03-16):
各位师父,麻烦问一下,遥控器的发射距离可以调整吗?
如果可以,该怎么调整?

网友A:
看你是什么遥控器!!
一般的遥控器可以增加一点供电电压,如果你要改电路的话要搞清楚他的原理。

网友B:
对,看你是用什么类型的遥控器,是工业上用的还是民用的

网友C(2007-05-29):
如果是工业遥控器,可增加发射器的发射功率以达到增长距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