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如何在pc机上使用触摸屏?(急)

楼主(2007-03-16):
各位好!我有一个项目,要在pc机上使用触摸屏,pc机上控制程序采用vb6编写,触摸屏是rs232通讯接口。不知有哪一款触摸屏支持这种应用?如何编程?哪里有卖的?向各位求助!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哦!请教高手吧

网友B:
一般触摸屏不公开协议。因为只有有了通讯协议才可以用VB去操作触摸屏。如果让PC做从机那更难了。你这样的问题我还真遇到过。如果想进一步切磋,给我发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楼主:
谢谢朱先生的热心回复,我是做汽车试验设备的,我用工控机做控制主机,该设备是在车间用,环境较差,用鼠标操作不方便,效率也较低,所以我打算采用触摸屏作人机交互界面。稍候我会给您发email向您讨教,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网友C:
目前有作好的直接可以与PC主机连接的触控屏产品。VGA线直接连接就可以了。linh8278@163.com

网友D:
买个触摸屏的工控机,就好了。何必那么复杂,自己搞。这个产品早就有了。5-6年前,我看到的好像是研华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楼上的两位没明白我的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的系统采用工控机作主机,标准vga显示器,显示器的显示内容是有要求的,有程序决定,控制程序我用vb6写的。我想用另一个触摸屏代替鼠标和键盘,但不得影响主vga显示器的显示。

网友E:
www.proface.com.cn
你去查下PS3700A或者PS3701A的资料吧.
或者选用GP2000(GP3000)系列中带以太网口的屏,用Pro-face本身的Pro-server软件来实现PC与人机间的数据交换,都省去你用VB编程了...

网友F:
我有一台Digitec的触摸屏,黑屏----但有电源灯,fail灯一闪一闪,用vga口接上普通显视器接上鼠标是好的,请各位指教是工控机上的通信卡有问题还是触摸屏有问题如何检测呢? lg7911@126.com

网友G:
LZ说的触摸屏是真正意义上的触摸屏,不是带“触摸”功能的人机界面。LZ只要买个跟显示器尺寸相同的触摸屏就可以了,一般卖触摸屏的都带一个RS232或USB适配器,同时也提供Windows下相应的驱动软件;用起来很容易的,价格也不贵,一套也就五、六百元。

网友A:
我有一台Digitec的触摸屏,黑屏----但有电源灯,fail灯一闪一闪,用vga口接上普通显视器接上鼠标是好的,请各位指教是工控机上的通信卡有问题还是触摸屏有问题如何检测呢?

网友H:
(把寂寞缝起来):
1.根据你的描述,(用vga口接上普通显视器接上鼠标是好的).
这说明工控机上的通信卡没有问题,如果有接上普通显视器就显示不了.
2.根据你的描述:(黑屏----但有电源灯,fail灯一闪一闪).
这说明背光是好的.(黑屏)那就是屏坏了.
3.还有一点有问题自己开新贴这样对楼主不尊敬.开新贴不要钱
公司主页:http://qixin2008.b2b.hc360.com

楼主:
谢谢各位,有几位朋友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用工业触摸屏(专业点说法叫人机界面,HMI)实现与PC的通讯,PC的程序是我们自己用VB6写的,我们要求触摸屏能提供相应的编程资料和手段,如通讯协议、驱动函数库、dll连接库、控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