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的节能改造后电能测量方法

楼主(2007-03-16):
我厂里有一台电机用变频器做了节能改造后,测量电能时用的方法是在输入挂一个电度表,测的值非常惊人.原来电机是30KW,电流是30A左右,非常轻载.节能厂家过来强制固定在42HZ,测一小时用电仅是9度,原来是16度吧,这样,节能还是毕竟显著的,不过我非常怀疑有这样的效果,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如果是负载是风机或水泵,这个结果是基本准确的..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这个测量的结果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电度表是有功电度表,而实际上变频器消耗的无功也比较多,把频率固定在42hz也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是根据负载的需要来确定输出的频率。可以说变频会节能,但测量方法一定要搞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