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回路信号衰减问题

楼主(2007-03-17):
电机参数:定子电流353A,定子电压6000V,功率3200KW,电流互感器是400/5,电流回路A相串一块电流表和综合保护器测量回路,C相串2块电流表、一块功率因数表和综合保护器测量回路,结果电机启动时A相电流1700A,C相电流800A差了一半还多?可是正常运行时A,C两相电流值是一样的。是由于互感器饱和了吗?请各位师傅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信号衰减不会影响一次则强电流通过,以上描述不是很清楚;包括电机起动方式,所使用的起动设备等.
思路;寻找起动电流所通过的路径.比如;起动电流小的那一相是否受到接触电阻或起动设备-限制了起动时的大电流的通过.致使三相起动时的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