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AC

楼主(2007-03-17):
universal pmac lite,利用PEWIN32调试,只用一个电机,输入很简单的程序,B1 R指令后,提示坐标系是开环,电机不运转,但用J指令电机可以运行。哪个地方错了?请指教。

网友A:
请熟悉PMAC的朋友帮忙诊断一二。
另,虽然不熟悉PMAC的具体操作,不过我估计B1 R指令后,是否要求反馈闭环,所以才会提示“坐标系是开环”而J指令电机不要求反馈闭环,所以“可以运行”。不知你的系统是怎么连接的,是否需要闭环而没有闭上。

楼主:
手册上说,J指令就是闭环。同样的程序有时B1R可以运行,但有时就提示是开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希望有熟悉PMAC的朋友尽快帮你。

网友B:
可以输入“J/”令坐标系变回闭环。每次回零后坐标系都会变成开环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还不知道 ,也是刚接触这东东。大家一起学习 ^_^

网友B:
输入"J/"可以让坐标系从开环变成闭环,再输一次的话就从闭环变成开环。

网友C:
PMAC卡由于开放性强,功能强大,客户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能力,如果当时没注意也不要紧,亡羊补牢,并不晚,可以与北京钧义志成的张旭先生联系,相信他会乐于帮助使用PMAC卡遇到困难的朋友,张旭先生的电话:010-84272767

网友D:
你在运行一个程序的时候  会不会是有其他被激活的轴没有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