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软件的定位控制和复位控制程序

楼主(2007-03-17):
为脉冲输出0,有原点信号和近原点信号,使用脉冲+方向控制,输出为100.00,100.01,定量输出2000脉冲数,请问怎么编程

网友A: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B:
用PULS+SPED指令就能作,如果需要加减速就用PULS+ACC,当然,也可以使用PLS2指令

网友B:
原点返回和原点搜索用ORG指令

网友C(2007-04-16):
PLC型号是啥?楼上的回答用于CP1H是正确的。CPM2A是没有PLS2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已经解决,希望各位能给予指导,我的QQ8961448

网友D(2007-05-26):
cw/ccw搜寻即可

网友E:
用两个定时器就能实现,不知精度要求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