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Linx怎么安装?系统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双击源文件下的SETUP。EXE
跟着安装向导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系统WINDOWS2000以上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win98也没问题的,但是logix5000必须2000以上

网友C:
RsLinx什么系统都可以装

网友D:
有的需要MICROSOFT .NET FRAMEWORK1.1

网友E:
中文系统,安装过程中提示,要选NO。别的没啥了,就next就行了。尽量在安装其他AB软件之前安装Linx。尽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