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U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7-03-17):
西门子802C与611U组成控制系统的CNC加工中心机床正在钻孔加工时(X,Y轴无进给)突然烧毁611U的电源模块和X,Y驱动模块并其控制空气开关跳闸,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控制空气开关跳闸”多半是源于611U烧毁形成的短路或过流,关键是要找到故障原因。

“611U的电源模块和X,Y驱动模块”同时烧毁,而此时“机床正在钻孔加工”“X,Y轴无进给”,那么Z轴驱动和主轴驱动在故障中是否完好无损呢?功率供电(直流母线)是如何配置的?

初步怀疑是瞬间过压造成的,不知车间的供电条件怎么样。

楼主:
TO:波恩
Z轴驱动和主轴驱动完好无损,直流母线到X,Y,Z是并联的.

网友A:
“直流母线到X,Y,Z是并联的”主轴是否也并联于其中?从现象看,处于加工运动之中的Z轴和主轴没有出问题,而处于静止状态下的X和Y轴随电源模块一起烧毁了,基本可以推断是由于电网瞬间过压导致电源直流母线过压,电源自身烧毁,并顺带烧毁XY轴驱动,而Z轴和主轴由于当时正处于工作态,有能量消耗,因而局部电压被有效拉低,侥幸逃过一劫。

网友B:
   需要维修可给我发信息,价格10%[不含IGBT].

网友C(2008-04-07):
学习了,不错的东西,正在学习机床的维修!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是,直流母线的连接螺钉没有上紧,导致的打火而短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freep.cn/p.aspx

网友E(2008-10-31):
整流桥击穿造成的.Z轴你检查以下可能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