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220v如何转成24v

楼主(2007-03-17):
请问各位大虾们,如何将220v如何转成24v,输出电流为5A和7A的两路输出
最好能提供图纸
谢谢 www.sdongquan@163.com

网友A:
买个开关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B:
要想自己做就查一下电子技术方面的书,,,有提到的....

网友C:
去你所在地附近的电子市场!在那里你的问题一定能迎刃而解!

网友D:
一个变压器就可以啊

网友E:
如果24伏直流,可用开关电源;交流就用变压器.

网友F:
交流? 直流?

楼主:
直流24v的输出

网友G:
1、买个成品电源
2、自制简易:一个变压器、一个桥堆、一个电容,做出来的也能用。

网友H:
选用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www.rebeck-delcon.cn
qq27576804

楼主:
公司是让我们自己做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差为22V-26V
学然后知不足能否说的具体点,最好能适合触摸屏的供电要求

楼主:
我刚从机械设计转到电路设计
对电路设计有点辣手
能否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I:
图纸就不提供了,原理其实都一样。不知到用限流器行吗

网友G:
简易电源电压不是很准确,稳定,对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没有问题,如果要求高的话,最后输出再加三端稳压IC,7824之类的。

网友J:
可以用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K:
自制也行,买一个开关电源也行,市场上多的是

楼主:
限流器要用的
谢谢大虾指点
再请问大家个问题
用单片机做计数器,动态LED显示,打印机打印计数值
请问打印机与单片机如何通讯;动态LED显示的扩展口如何寻地址

网友L:
做个变压器啊

网友G:
限流器是什么元件?
怎么用?是担心电流过大吗?

网友M:
方法已经有很多了。

网友N:
定做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O:
方法很多,开关电源,变压器等等

网友P:
从AC220V变成DC24V,用于触摸屏.我知道的方法有两种:
1.利用整流桥
2.AC220V经变压器再经稳压电源板变换成DC24V

网友Q:
‘打印机与单片机如何通讯’——并口串口都有,看打印机说明书。
‘动态LED显示的扩展口如何寻地址’——回顾系统如何编址,结合你电路使用的器件确定。

网友R:
这个问也能有这么热闹啊,
又见识了

楼主:
请问我选用7824(输出电流为5A)做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出电流20A
可以在后面加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S:
 这个问也能有这么热闹啊,

网友T:
SC-100-24开关电源100VA的容量24V输出

网友U:
这个问题也算问题吗?

网友T:
也有200VA的容量

网友V:
交流买个变压器,直流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W:
公司要求你们自己作,是不是考验你们,买一个成品电源也不贵呀。

网友G:
南通小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0 20:42:00
    请问我选用7824(输出电流为5A)做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出电流20A
可以在后面加运算放大电路

 什么意思?7824输出的电源不属于开关电源,加上扩流电路电流可以输出相当大的5-10A。

楼主:
经过扩流后,电流电压的波动大么 可不可以扩流到20A
如果扩流到20A后对电路特性有没影响

网友X:
准备用UC3824做?

楼主:
回风云再起
是的打算用UC3824做啊
对电路不太熟悉,望指导知道啊

楼主:
回风云再起
是的打算用UC3824做啊
对电路不太熟悉,望指导知道啊
郁闷啊 刚从机械设计转到电子部

网友T:
SC-05-24开关电源220VAC/24VDC 2.1A可以吗?

网友T:
SC-50-24[/b]开关电源220VAC/24VDC 2.1A可以吗?

网友X:
知无不言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楼主:
风云大哥真厉害啊
呵呵

网友:
使用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Y:
自己做太麻烦了,买一个开关电源多好。

网友:
触摸屏买得起,开关电源买不起吗?

网友Z:
如果24伏DC,可用开关电源;AC就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