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定位器故障

楼主(2007-03-17):
当室内给定信号一定值后,现场调节阀阀杆移动正常,但过一会儿,调节阀自动关闭,定位器LCD显示值也慢慢下划回零且室内信号不变!(重新安装自检也一样)原因如何解释!!

网友A:
检查气动执行机构是否有漏气的现象.

楼主:
无漏气现象。。

网友B:
阻容吸收 电梯曳引机的抱闸线圈是一个直流线圈。属电感性负载(和卷扬机的一样),其阻容吸收电路一般为一个电容和一只电阻串联后作为整体并联在直流线圈的两端。就和大部分接触器的阻容吸收电路一样。 问题1:此时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限制感应电产生的电流过大还是防止线圈通电瞬间电容的通交隔直特性使电路处于短路状态?电梯的抱闸线圈一般都另外串联了一个大功率的可调电阻,这点和接触器的线圈不同。 另外有一种抱闸的阻容吸收电路是在直流线圈上直接并联一只电容和一个电阻,既三个元件都是并联在一起。 问题2:此电路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和上面说的一样,此电路也另外串联了一个可调电阻,不必考虑电源接通瞬间电容引起的电流过大问题。 希望大家给我指点一下! ----------------------------------------------引至友lzy222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4134

网友C(2007-10-22):
给我的感觉是供电带负载功能不行,我在办公室试过,使用老的电池就出现这中情况,后来4~20mA信号发生器换了新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D:
板子坏了,找厂家解决

网友E:
要能是由于未检测到信号所致吧,这种现象没有遇到过

网友F(2019-05-09):
旧的或拆机的压电阀有吗?可谈
C73451-A430-D80  200
C73451-A430-D81  300
♥:290215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