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控机通过OPC实时采集S7-300实时数据的方案

楼主(2007-03-17):
[b]请各们大师赐教!
    本人正在准备作以下项目:工控机应用程序通过OPC接口(或其它接口),采用PROFIBUS(或其它总线方式)连续实时采集西门子S7-300PLC的现场实时数据,闭环控制数据再通过此通道回传给S7-300进行控制执行。西门子S7-300负责外围输入输出,工控机负责算法控制。系统的关键是要求通过OPC采集到实时的现场数据,数据刷新应控制在10ms以内,数据传输量不是很大。那位大师指点一下,通过西门子OPC服务器以及PROFIBUS总线采集现场数据能否达到10ms的响应时间,或者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请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觉得有困难,响应时间问题。

楼主:
楼上大哥:感谢你的回复!
如果能行的话,请大侠详细指点一二,或者推荐其它的一些方法,小弟在此先谢了!等待你的回音!!!!

网友B:
我做是做过,但是没有测试过响应时间,不知能否达到10Ms.

网友C:
理想状态是1MS,一般可以达到5MS 定制专门的软件即可

网友D(2007-05-07):
如果采用我公司的RiB总线,标准响应时间为5.76毫秒,数据采集全部用硬件达成,不通过CPU,能保证固定的数据更新时间。

SCADA软件和OPC服务器正在开发中,近日内将开发完成。与西门子的OPC服务器相比,价格具有绝对优势。

我公司计划在日本首先应用该SCADA系统,如有兴趣,请发邮件到我邮箱。

潘丽华
panlihuachin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