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ET200站总报通讯故障”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通讯线,通讯接头,现场环境等
还要降低一下通讯速率试试看
再不行,换个et200试试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看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C:
一是通讯线问题,注意接头屏蔽层一定要接好。
二看看接头上的终端电阻是不是在合适的位置,只有CPU模块和终端需要拨入终端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