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与电压的关系:在空载情况下,电压降低转速会下降吗?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机会随电压下降面下降。

网友B:
要看你降低多少了,一般在+ —10%不会的

网友C:
电压降低一开始不会影响速度,只有到拖不动负载的时候转速才会下降

楼主:
就是说一直空载的话转速是不会变的吗?

楼主:
大家都过来啊

网友D:
理论上是应该下降,但下降的数值几乎看不出来,也就是说,原来的速度假定是1440RPM,当电压下降后,有可能下降3--4转。

网友E:
看看交流调压调速器原理就会明白的。

网友F:
要看什么电机

网友G:
转速下降不大,因为是空载。

网友H:
 要看什么电机,不同的电动机,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