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有事不明

楼主(2007-03-17):
DP总线连接器上有三根线,一对24VDC电源模块供电,一根接地线,奇怪的是这根接地线一悬空,该站DCS立刻跳停,不知啥原因?请指教哈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原来以为接地仅为抗干扰,后来发现即使你只是使用最简单的RE232通信,如果接地线不连,通讯也会失败。
高手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下原因。

楼主:
高手指教.急啊!!!

网友A:
我很奇怪啊,既然你知道要保证接地连接正常,你将地线连接好不久可以解决了吗?为什么急了?

楼主:
我是想将这根地线重新接在新的接地体上(原来是浮空),但问题是该DP线的另一端接在另外一处公共地上(无法重做接地体了),更改后,如不等电位,该站还会不会易跳停????我试过,如将这根地线接在该处公共地上(不悬空),该站易跳停。

楼主:
补充一下,DP接地线实际是它的屏蔽线,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B:
没遇过,不了解。

网友A:
个人认为你只要屏蔽线单端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激Pires的回复,谢谢!!!

网友A:
我也感到非常 抱歉,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