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气紧急切断阀

楼主(2007-03-17):
在上海的KMT工厂里,工艺气体的阀组上面安装有紧急停气的DN25切断阀(美国的产品),特点如下;
  1.不接电源,只接气源;
  2.阀门为快开关的球阀,流通能力大;
  3.非常的可靠,当系统中的氮气压力降低的时候,阀门靠自身角式执行器弹簧的力量紧急关闭;
   4.当然也可以把阀门改为常开的,只是要改一下阀芯的初始位置就好了;

   另外,请问高手,这种类似的阀门,有没有DN200的,作为烧结炉的紧急给水阀门(也是要求不接电只接气的,挺起的时候自动全部打开)

网友A:
有一种自力式超压切断阀(不用电),轴流式结构,规格由DN50-400,原本用于燃气控制,也可以用于给排水,但是DN200阀体是用铝合金铸造的,耐酸碱性能不好,出产前水压试验1.5MPa,气密性试验1.1MPa。
看您的帖子好像要自力式欠压切断阀,即管路压力低于某值,阀门自动切断,这样的阀门也可以为您生产,但是我们的这种切断阀是自动切断,手动复位,如果您允许手动复位,可以互相联系。
地址:北京市燕山工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13911728821罗先生

网友B(2008-04-03):
这个应该是可以,但是给水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C(2009-06-13):
介质不同,对阀体材质要求也有所不同,

网友D:
我公司有类似的阀门执行机构来解决先生的问题。

欢迎来电洽谈。

王先生:13980913246

登陆:http://www.mksvc.com.cn

谢谢!

网友E(2009-07-15):
我们公司有生产,需要可联系。QQ703467249

网友F:
给水可以用自力式调节阀就可以。

网友G(2010-04-14):
杭州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