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3-17):
我用的是西门子M440的变频器;采用的是4 ~ 20mA电流信号回路控制,最近出现控制电流信号达到12mA时,变频器就发F003故障或电流信号变为0后重起;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设定的频率上限是多少?

网友C(2007-05-05):
电源可能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