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斑竹和各位高人板卡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07-03-17):
请问斑竹和各位高人:
计算机板卡控制的三轴伺服,其中有一轴是伺服阀,板卡输出的模拟量给阀驱动器,阀的位置由光编反给板卡,为什么干几个活后这个轴的零点总变,就是计算机显示的是零点,而实际位置却变了,我换了光编,检查了机械还是不行,请高人指教问题可能出在那.感谢大家

网友:
为什么干几个活后这个轴的零点总变
差多少?
我换了光编,检查了机械还是不行
还是继续查吧,顺便在工作中用示波器看一下编码器输出信号波形

楼主:
感谢刘老师的赐教:
差的很多,这个轴是控制角度的,每干一个活后都需要回原点一次,有时三五个就变,有时干10多个就能差一度,而且越干差的越多.
我昨天在您的留言中查到了干扰问题,我今天将屏蔽接零了,干了500个25度弯的活一点都没变,但是还是没敢肯定找到了根源,因为以前25度弯变的也不大,45度的活变的最厉害,我一直都没找到根源,编码器的轴与旋转轴是齿轮咬合的,齿轮之间是有点间隙,我不知道和它有没有关系!

网友A:
看现象,信号质量和接口应该是主要问题,齿轮传动不存在累计误差,所以那点儿间隙不会造成“越干差的越多”的问题。

楼主:
感谢波恩的赐教,我在仔细查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原因还是干扰问题,屏蔽接零后就好了,谢谢刘老师,我是在您以前的留言中查到的!